苹果A1278装完W7系统后,上面的小数字变成符号了。本来大小写英文又反过来了

楼主(2017-10-07):
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吗??原来是W7系统是可以用的。。我装完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首先进苹果系统测试下键盘是否正常,如果苹果系统正常的话估计win系统bootcamp里面设置不对。如果键盘有问题的话按照你的描述估计是shift按键短路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进苹果系统测试下键盘是否正常,如果苹果系统正常的话估计win系统bootcamp里面设置不对。如果键盘有问 ...

他原来的W7 是可以用的哦。我装完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A:
你安装Bootcamp了吗?里面有设置的。还有碰到一次 客户装的系统有问题也会这样。要装纯净版的  不要装ghos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Bootcamp了吗?里面有设置的。还有碰到一次 客户装的系统有问题也会这样。要装纯净版的  不要装ghost ...

Bootcamp 这个不明白。。我装是装纯净版的  ,但是我是拿硬盘在外面安装的。。我在笔记本里面装不了。按那个启动键没有反应

网友:
估计是驱动打的不对,换个驱动试试,还有你表述不清

网友:
Bootcamp 装上就ok   网上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camp 这个不明白。。我装是装纯净版的  ,但是我是拿硬盘在外面安装的。。我在笔记本里面装不了。按 ...

安装方法不完全对 驱动打的估计也不准确

网友:
原来是SHIFT 连键了。后来我用锤子用力敲他就没有事了。。正常了

网友A:
我在2楼就告诉你了 shift键 。估计你都没有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就告诉你了 shift键 。估计你都没有仔细看。

不是我看了啊。。后来我是真的猛拍那个键。。才不粘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