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Q470C 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7-10-07):
上午同行拿来一台 三星机子,说开不了机,拿到手  插上可调电源, 电流一直在0.003到0.000之间来回跳动,不触发.初步判断应该有短路.

拆开后打公共点阻值,对地 为0,直接把主板翻个面,在屏线接口边上有个电容被击穿.

这个型号修到过3台,可以说是通病了, 公共点短路插电没大短,说明三星保护隔离做的还是不错的.

最后附上一张亮机图.

网友:
学到了,下次遇上就可以试试了。

网友A:
这个都能明显看到烧坏 还是好修

网友:
搂住经验丰富 很快找到故障点 还是大段路的容易修 直接烧 就能烧出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能明显看到烧坏 还是好修

放大镜下是很明显,头一次修这个的时候,连摸带看 找了好半天,   没想到会在屏线接口

网友:
大短路可以烧机  还是好找的  一般都是电容坏

网友:
大短路一般就是送钱的来的,要么烧穿,搞不了 换班

网友:
这款机好像是通病,我也碰到过。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这种大短就是送钱啊 开心  收钱的节奏

网友:
通病都是给维修员们的福利,自当笑纳。哈哈

网友:
眼神真好 烧的也很明显 大短机等于送钱机

网友:
遇到很多类似屏供电容击穿的。。这种机器就是捡钱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