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80 版号:DAJW8GMB8C1 待机0.0054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0-07):
一块戴尔14-5480 待机0.0054不触发 开关在键盘接口处  短接之后不上电 。测量待机3.3v电感电压稳定,5v电感对地值正确但是没有电压 这个5v是按开关之后才有的 时序图在这    PQ15控制开启5v 按了开关之后还是没有5v  测量PQ15这边ALW_ON没有电压  怀疑是EC坏了  但是ec个儿挺大 不想拆 我就把pq15拆了 量pq15b极  这里有2.5v 从这里开始就走错路了  怀疑pq15坏了  从料板拆了一个数字三极管装上去  故障不变  然后又换一个小n管上去  奇葩的来了  这个待机时不时就会跳到0.01  然后5v就时不时的出来  但是还是不触发 从这里开始就有点蒙了  没办法我又重新测ec条件 测量程序配置的时候发现一点问题  这是故障时的bios1256脚波形 故障待机   测量一遍ec1256脚对地 发现5脚对地偏大几十 补好线之后的1256波形 这时的待机是0.0045  本来高高兴兴的准备装回去的时候悲剧了  我用的超细的手机飞线0.02mm  第一次用这个  不知道这线竟然没有漆  我直接用胶带贴在主板上   不知道没漆  直接贴在地线上了  一开机 瞬间1a多的电流直接烧短路了  3v电感短路了 烧鸡发现ec和bios发烫 然后定芯片 这次学聪明了 用漆包线  粗点就粗点吧  装bios的时候我特意用普通的8m装回去  发现波形是错的  只能装一模一样的bios芯片  哈哈    成本又增加了  唉  各位大哥加点分吧

网友A:
修理台上方仙人掌 ,你就不怕扎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理台上方仙人掌 ,你就不怕扎到手。

扎过几次了   没事  又不疼  老铁  来两分吧

网友B:
是不是5脚bios的5脚断线了,导致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5脚bios的5脚断线了,导致不触发的

老铁好聪明  加两分吧 就是的

网友:
华硕有一款机器 好像就是103喜欢坏的那款 BIOS5脚断线也会不触发

网友:
上次维修到一个bios脚出问题不开机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一模一样的BIOS 。你不是说 烧烂了, 去那里能找到一模一样的,除非有料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模一样的BIOS 。你不是说 烧烂了, 去那里能找到一模一样的,除非有料版

我用25L6406E试了不行  找了一个25Q64FVSIQ不行吗  原机没读到otp

H55
O 哦,没有OTP, 有了就麻烦了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25L6406E试了不行  找了一个25Q64FVSIQ不行吗  原机没读到otp

谢谢 这个25Q64FVSIQ确实是在料板上找的  只不过不是这个型号  但是也是戴尔的 确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叶子  我以为你故意的  所以说话也有点不客气  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不错。。。可惜了你第一次飞的线了。。还好没有给你烧的太严重。我飞线用笔记本风扇电机里的细线感觉还不错

网友:
楼主历害了,幸好没短路造成大毛病要不然就要哇凉哇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