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14用移植方法小杀不触发。

楼主(2017-10-07):
故障机型:HP G14

故障板号:英业达 SNOWKV-6050A2645501-MB-A2

故障现象:待机0.07A,触发到0.225A掉电
  看帖加分的我谢谢爷们!

解决过程:因为没有下载图纸,直接快速测试关键点,1:32.768KHZ晶体,波形正常。测试RTC电池3V,测试bios第一脚CS,幅度不对0.7V,测试BIOS 8脚供电,开机瞬间有0.7V跳变。明显待机不对。整板电感测了一遍,没发现待机电压是哪里产生的。测试公共点电压0V,测试公共点对地阻值发现故障55欧。

      上电源烧公共点发现显卡供电的复合MOS管击穿。故障元件标号Q6751。

      因为手头上没有此类MOS管,所以  -------------------------------改,用切割机在别的主板上切了一块供电小板解决故障。

     上图:

网友A:
玩游戏能扛得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游戏能扛得住吗?

原来是N沟道双复合MOS管,从别的主板上切割的,只是MOS管而已,不存在扛不住。原来他是两只MOS做在一起了,我没有换的,就地取材解决故障。

网友:
没有芯片的应急办法 这个最好还是原芯片代换下  这么飞线时间长了 也许会不稳定

网友:
最好 打点绿油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人家手头没有这个管子,就地取材应急也是高明的,值得学习。

网友:
玩游戏能扛得住吗?
玩游戏能扛得住吗?

网友:
不错不错,这样都行!!!!!!!!!!!!!!!!!!!!!!!!!!!!

网友:
敢这样接的人理论都是很扎实的

网友:
电流不高的地方应该问题不大,电流大的地方估计有点吃不消,没有完整的地平面,散热不够快,只能靠自然冷却

网友B:
楼主,你是切割出两个N沟道的MOS管吗?

网友:
运气好  没把显卡给你干废了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

网友C:
散热不了就显卡一起一命呜呼了。。。。。

网友:
谢谢分享,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你牛,这样也可以,真的是服你聊,呵呵

网友:
楼主的可调电源是多少安的,多少钱买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切割出两个N沟道的MOS管吗?

是的,坏主板上大把的是 ,一对N沟道MOS管,上下管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不了就显卡一起一命呜呼了。。。。。

不得,不只是这一组,背面还有一组,工作起来没有热量,温热。

网友:
我也这么干过 不稳定 用不住!

网友:
这么飞线时间长了 也许会不稳定.........

网友:
没有芯片的应急办法

网友:
表示买了这种管子。。。。

网友:
厉害。······ 不过还是感觉原型号好一点,

网友D:
楼主可以的,已经加分鼓励了。。。。。。。。。。。。。
谢谢给分,太难了···································
详情

网友:
这样能行吗,能持续多久都是一个问题。

网友:
这个牛逼 就怕发烫 会烧 以前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的,已经加分鼓励了。。。。。。。。。。。。。
谢谢给分,太难了···································

网友:
也参与到开机了吗。。。。。。。。。。。。

网友:
线有点长可能不稳定 。。。。。。。。。。。

网友:
修好就行,,,,不错,,,,,,,,,,

网友:
首先是楼主的技术让我佩服,再次就是这个出来这么多东西,安装进去的时候不好弄吧。。。。。。

网友:
楼主的料板不多啊,,不过这个改装的还可以

网友:
没有复合管,用这两个来替代,楼主666,就应该这么修。

网友:
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代用修好了,能稳定就行,无所谓非要原型号的

网友:
待得住吗 怎么狠的样子

网友:
厉害了 楼主 这种改法 没图纸 真的不好改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