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开机报警3声

楼主(2017-10-07):
a1466报警3声不亮机  刷了BIOS  压了cpu  内存换了 也是一样 内存供电都出来了的 有遇见这个现象的吗

网友:
有修过这种现象的吗

网友A:
测量一下内存的上拉排阻有没有坏,我前几天修了一台OK了

网友B:
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交换住吧解决。卖家收到坏板后非得让我加钱说主板CPU坏了,自己亏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交换住吧解决。卖家收到坏板后非得让我加钱说主板CPU坏了,自己亏死了......

这个要真是cpu坏了 就没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CPU出问题的。。。。。。。。。。

你是换的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内存的上拉排阻有没有坏,我前几天修了一台OK了

排阻正常的  这机子还没有修好

网友:
这机器cpu虚焊了,加焊是撑不了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