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 V1.1主板无CPU供电解决

楼主(2017-10-07):
本人新手,客户拿主机过来说开机风扇转,显示器黑屏,跟客户谈好价格后决定修主板,等客户走了把主板拆出来测量,测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正常,当测到CPU电压时为0V,上管D极有12V输入,G极无电压,还有系统总线电压偏低只有0.7V左右,不正常。CPU无供电,开始查电源芯片NCT5395T的供电,VCC电压5V,PVCC电压12V,供电正常,当测EN脚电压时,只有0.7V偏低,不正常。只有打开图纸开始查了。。。。 EN脚来自VCORE_EN ,查VCORE_EN 来源于+FSB_VTT ,
接着查+FSB_VTT是跟Q30的S极相连, 查U17的5脚只有0.7V的电压输入,正常是1.2V左右。导致U17的7脚和Q30的G极相连电压只有2.6V偏低,看图纸先把Q25拆掉, 再开机测量电压正常1.2V,再测NCT5395T的EN脚供电也是1.2V,CPU电压也出来了1.2V,,,最后跑码正常。 然后断电从废板上拆一个把Q25补上,一切OK。。第一次发贴写的不好,请大神赐教!!!

L-IG41M3 V1.1.rar

网友:
楼主自称是新手,但是发帖子是个老手啊!!!

网友:
加分了  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
论坛新手,维修老手,不错不错。

网友:
写的很详细,楼主很牛,学到乐。。。

网友:
感觉台式机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没有笔记本那么复杂。。。。

网友:
论坛新手,维修老手,好意外哈~~~~

网友:
楼主对电路分析精通,一下就抓住了故障的原因,虽说是新手,实际水平就不错了!辛苦了!学到乐!

网友:
老主板了,不值得折腾了。不过楼主精神可嘉,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