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无显

楼主(2017-10-07):
所有电压都正常了,就是无显,BIOSB也刷了无数个一样的无显,电流跑到1.多了,还是无显,这款有什么通病吗?
通病

网友:
加热一下 那个显卡 试一哈

网友:
把独显供电 电感断开 看看集显可以显示不

网友:
拿风枪吹吹显卡吧,这款机器显卡就是通病

网友:
显卡 和显示有关的相关线路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看来这水有点深咯。我也是来找招的。呵呵。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