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不开机或有时开机白苹果、自动重启修复

楼主(2017-10-07):
手机型号:iPhone6plus
手机故障:不开机或有时开机白苹果、自动重启
维修过程:这个板子是别人修过的二修机,打开一看连屏蔽罩都没有,简直了,首先二话不说先用显微镜看看
发现充电管U1401旁边的Q1701的MOS管裂了,这个是玻璃材质的,没装屏蔽罩很容易磕坏,一看原理图,这东西坏了可能不开机,分分钟拆了个报废板的换上,
打值没问题,继续用显微镜看一会,卧槽,功放U_DSM_RF 旁边的C4817_RF 电容直接磕没了,继续补一个上去,测试各项打值正常,接上屏幕,看着电流慢慢上爬,
电流稳定在200MA左右,最后久违的开机画面出来了,但是,卡白苹果,这机器还是个拼装机,接上电脑可以找到,进恢复模式刷机,进度条走一小节报错14(DFU模式也是一样的报错14),然后就开始无限重启,继续检测发现硬盘、WiFi被上家干过,会不会是没焊接好呢,抱着试一下的心态去修,先拆硬盘吧,因为是修过的机器,用快克2008干280度,风速66,很快就翘下来了,看到焊盘后发现上家技术不咋滴,黑胶一大片根本没有处理,处理焊盘,补补绿油,折腾了半天,打值正常后继续上机测试刷机,进DFU模式刷机,报错3914,后面发现IOS10.3.3不能刷了,IOS11.0也不能刷了,继续刷IOS11.0.1,经过几轮反复报错后,终于刷过了,感觉就是满血复活,进系统测试功能,测到WiFi突然又重启了,又开始卡白苹果,我记得WiFi芯片有问题的确会卡白苹果,二话不说就是干WiFi,又是一堆黑胶没有处理,简直了,WiFi芯片还是没有压力,重新值球后装回去,打值测试,终于开机进系统了,测试各项功能正常,至此修复完毕。
总结: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问题,上家干事比较潦草,我只是简单仔细得测了下值,仔细观察了下各个芯片的位置,再就是手工,简直了

网友:
不知道一修机什么故障,反正这个机器好多地方都被干过,轮奸好多次

网友A:
那① 修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不会这样不明不白就修好了吧

网友:
现在维修心态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二修机

网友:
胆大心细,搞维修的接二修机有时候有很多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① 修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不会这样不明不白就修好了吧

到我手里是不开机50MA,后面补了掉件,可以到200多ma,这个板子CPU、WiFi、NAND都被干过,但是都处理得不好,我一开始也只是试着修一修,胆大心细 ,当时拆开硬盘真的吓一跳,焊盘上一推黑胶尽然也给焊上去

网友:
不明觉厉,备注收藏
二修机都是坑呀!!!!

网友B:
上面一家 技术真烂啊            你这是同行吗  收多少钱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家 技术真烂啊            你这是同行吗  收多少钱好呢

给朋友修的,朋友价收个手工费,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辛苦修机   辛苦发帖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利害了,高手啊。。。。。。。

网友:
学习学习,干维修就得细心呀,还要有耐心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技术一流,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