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3437-b A1466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0-07):
机子收到 别人修改 测电感对地正常但 PP3V42_G3H 只有1.1v 并对地0.06 短路了 烧鸡ec坏了更换正常对地0.3几 上电不触发 搜rtc s5-pg PM_DSW_PWRGD acok PCH_DSWVRMEN PM_BATLOW_L 等都正常 PM_RSMRST_L没有

PP3V3_SUS都没有

P3V3SUS_EN都没有 不可能 pch收到PM_DSW_PWRGD延时发出的

cpu先不考虑把R8190摞开发现R8190 1脚没电压 2脚0.8v 那就是U8020不良了 测对地都正常的 更换触发 亮机正常

网友A:
帮我加加分吧 第一次看到这问题 不细心修不出来

网友:
只知道这个本 内存颗粒特别爱坏

网友B:
断开r8190一脚有0.8   2脚没有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r8190一脚有0.8   2脚没有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吧?

那芯片在cpu反面 可能换芯片时也给cpu加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我加加分吧 第一次看到这问题 不细心修不出来

已经加分了  写的很具体 苹果的都要细心维修的

网友:
苹果表示弄的少啊,这玩意待机有3V5V吗?公共点多少V?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分享,谢谢楼主无私贡献

网友:
R8190 1脚没电压 2脚0.8v ,讲错了,应该是1脚0。8V,2脚没有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真羡慕修苹果电脑的。理论就是牛

网友:
怎么加分啊 我想给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