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hp1005打印机驱动

楼主(2017-10-07):
HP1005 有很多朋友驱动安装不上,其原因是、先连接打印机,后安装驱动
HP1005安装驱动的时候,是不是先连接电脑的,只有安装驱动过程中,提示连接打印机的时候才能连接打印机,
驱动才能顺利安装
电脑

网友:
一般都是 有硬件 才装软件的

网友:
HP有些打印机需要先安装驱动再链接设备安装的

网友:
不需要吧,你链接到电脑的时候,安装驱动时候就提示是否插上打印机。如果检测不到那就是usb和电脑有问题啊

网友:
完整版驱动就是这样装的 ,装不起驱动的可以这样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