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5-572

楼主(2017-10-07):
宏碁E5-572版号LA-B702P有3V 5v按开关有反应指示灯亮0.002-0.003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个dell的也是这个问题,让客户机器放这,客户不同意,

网友:
电源灯亮了 说明开机了  查一下ec 到桥的一些信号,

网友:
这种查开机电路呗,不过有3 5v 我喜欢先来个BIOS再说

网友:
开机电路条件还不满足,查查ec条件

网友:
电流0.002 -0.003?这个电流 主板的多路电压应该还么有呢 先查下

网友:
还有很多电压没有出来,仔细查一下那些电压出来了,那些没有

网友:
图纸有时序。。对着来。。跑这个电流 rtc没问题的话。。估计桥挂

网友:
                                 CPU坏可能性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