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1CG开机掉电

楼主(2017-10-07):
华硕 X451C REV 2.0开机十几回,偶尔能开机,电流在0.6左右掉电,这机BIOS爱坏,果断刷 BIOS,希望给大家借鉴一下。 BIOS论坛有就不重复了
华硕

网友:
也许是你运气太好了吧,这机器掉电应该是没过内存

网友:
现在的BIOS问题真多。。。。。。。。。。。。。。。。。。。。

网友:
很好 分析的很有道理很透彻 amd的机器不好搞 值得加分

网友:
现在的机器就是BIOS 爱坏。。特别是新机器

网友:
现在新机器拿到就不理了,bios先刷下,哈哈

网友:
现在BIOS问题好多啊,。,。,。,,

网友:
现在的问题真心多 bios 简直给同病呢

网友:
这种情况现在有很多 就是不知道bios有问题为什么有时还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