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自动上电 已修复

楼主(2017-10-07):
自动上电,触发后可以亮机,关机不断电,有点小改动,无奈之举

网友:
华硕M5A78主板自动上电IO芯片坏的挺多!修过很多块了!

网友:
好经验,零成本,下次如果没有IO换也试试,请问LZ这样子稳定不??

网友:
人才,这样也能想得到啊。只要能正常使用此方法就是好办法啊

网友:
最好是来点文字说明

网友:
思路是好事,但是如果作为给客户维修,不建议,因为我发现,凡是思路奇特另辟蹊径达到一时之目的的维修,绝大部分以后还是会返修。修个板子利润是小,影响声誉倒是大事。因为客户是看不懂你的思路新奇,他的直观感受就是,修了没多久又坏了,你技术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