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437-B 不开机

楼主(2017-10-07):
a1466  不开机 8.6 有。3.3 0-3.3 跳变  怎么回事

网友:
如此求助  ……建议求助多说明下你的其他测试信息       不开机只能查下EC 桥的触发相关时序

网友: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再就是是不是短路或者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CPU电压还是什么电压没出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