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x750这种坑爹的华硕

楼主(2017-10-07):
接机时:触发跑到0.7。。。拔了内存0.6   应该过了。。。这种电压。。我先进论坛了解一下。。都说是屏线接口处一个RT芯片有问题。。。

网友A:
结果郁闷的是AMD A10  CPU 坏了。。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肯定要先排除cpu,amd的cpu容易坏。

网友:
你这个 是 单桥 加CPU 的  AMD吧,, X750这个机器我修过 10多台 ,这个机器 问题太多, 第一 RT2136容易报废, EC容易报废, 桥也容易坏。。。显卡不容易坏, CPU 也容易坏概率很大。。

网友B:
现在的笔记本三合一的,一坏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郁闷的是AMD A10  CPU 坏了。。

论坛的案列仅供参考 具体还需要自己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郁闷的是AMD A10  CPU 坏了。。

这个应该是可以拆下来的那种U的
不过新板子 u故障了 确实是头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笔记本三合一的,一坏就麻烦

三合一是什么意思?坏了不好修吗?

网友:
昨天刚修一台,smb无波形。lpc波形一闪而过,刷bios后亮机了!正面进了点水害我观察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