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A456U笔记本, 版号 X456UJ 进水维修 附BIOS

楼主(2017-10-07):
华硕A456U的笔记本进水,主板充电部分腐蚀,主板隔离不过,经过类似的主板对照,箭头所指接19伏的A/D_DOCK_IN这个信号,电阻另一头接20K的电阻对地,这个端子接BQ24780S的第6脚,这个脚名P_CHG_ACDET,也就是输入电压检测端,确认这个电阻阻值 126K ,用两个274K的电阻并联替代。主板隔离恢复,量测BQ24780S的6脚电压是2.6伏,维修电源显示待机0.015A的电流,按开关触发正常显示。

附上本机好的BIOS: X456UJ REV2.2

网友:
大神修机器  思路就是不一样    学习了

网友:
     将就看吧  排版搞错了   还可以,不错的东西,楼主牛牛牛

网友:
进水位置不是很多 修起来还好点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