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IH61M REV4.2第一画面后掉电

楼主(2017-10-07):
今天修了一块联想IH61M的主板,开机显示到联想画面后过2秒就掉电,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因为同行一起送了9台一样的机子,8台都是刷BIOS好的
以为这一台也是一样,刷了后还是一样掉电,量了一下内存 桥 和CPU供电的波形和电压都是正常的,没法看了一下论坛里有人说是U52和U31有问题,
我量电压也是正常的,也直接换了,但还是一样会掉电,只好量一下电压还掉电的时候那个电压有问题,量内存供电刚触发的时候是1.5慢慢的升到1.7V
的时候就掉电了,感觉应该是这里有问题,直接换了1.5V芯片电压没有上升,也不掉电了还是走了不少湾路

网友A:
8台 干BIOS,难道是通病啊 。牛了

网友:
楼主能修好就OK,有时走点弯路也正常

网友:
供电电压低了掉电好理解,高了0.2V应该能正常工作啊,怎么也会掉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台 干BIOS,难道是通病啊 。牛了

这个机子本来就有通病啊...................

网友:
相差0.2V就掉电 不细心也是查不到

网友:
要是我测到1.5到1.6V时就去测桥供电了,绝对不会怀疑内存供电

网友:
上个图就好了————1.5是内存的吗————

网友:
这种细微的跳变引起的掉电需要耐心慢慢查。。内存供电芯片不正常导致

网友:
内存供电相差0.2v也会导致掉电,不细心查不到

网友C:
高了0.2V按道理应该不会引起掉电啊,还是这板子的保护措施做的确实到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了0.2V按道理应该不会引起掉电啊,还是这板子的保护措施做的确实到位?

PWM 波形不正常了上升到 1.7V  然后内存电压掉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M 波形不正常了上升到 1.7V  然后内存电压掉了呗

对,这么说就理解了,并不是电压的事情,PWM波形输出不稳定引起芯片保护。

网友:
PWM波形输出不稳定引起芯片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本来就有通病啊...................

记得是个双BIOS芯片,刷其中一个就能好。

网友(2017-11-06):
型号肯定是IH61M V4.2的 U927 通病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