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华硕思聪 E200H做系统

楼主(2017-10-07):
华硕思聪 2016年的 请教怎么改系统 硬盘模式已转换 g w7 w10 开机不引导 直接进bios
华硕

网友:
一般就是改BIOS和相关设置 具体你查下相关BIOS设置

网友:
这本子好像很坑,我记得只能装32位的8跟10,还要去官网下一堆的驱动才能用,先说明,我只是依稀记得,不确定,自己去查查吧

网友:
百度一下这个机型装系统吧 现在的新机装系统是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