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上内存掉电

楼主(2017-10-07):
机器问题是不上内存就不掉电。一上内存就掉电。以为BIOS。刷了一样的。显卡加热还是一样。测试内存有波形。最后换桥OK 了。

网友A:
E40 的HM55 很容易报废。。 接了几台 70%都是坏PCH,,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 的HM55 很容易报废。。 接了几台 70%都是坏PCH,,倒霉

这么高的故障率 、?这机器独显的多是显卡问题遇到的多  桥故障有 不过故障率不是很高

网友:
我一般遇到显卡问题的多。CPU和桥问题的少

网友:
显卡搞的多一些。桥也搞过。还有这机子毛病太多了。遇到都不想修了。返修很麻烦

网友:
遇到的都是显卡坏的多…………………………………………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比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