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30能加点不跑马!

楼主(2017-10-07):
版号NM-A311独显的,有3V 5v能开机,开机指示灯亮,但是电流没有变化,刷过BIOS没有用,开机测量没有3v 5v转化电压,转化电压的开启型号是从EC发出的,EC型号是IT8586E这个EC是带程序的吗,遇到两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怀疑是通病,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指示灯亮了查CPU的RTC电路         8586带程序

网友:
8586E带程序的 不过RT809系列可以刷下

网友A:
发了个EC回来,等着装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了个EC回来,等着装上试试看。。。

你是買的剪板嗎?  修好沒有? 還是自己刷?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上的哦,可以使用809h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