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乐128G 固态硬盘 开卡

楼主(2017-10-07):
原先的故障
不能分区 系统里边识别分区 不能格式化

主控SM2246XT

于是找到软件尝试开卡
接移动硬盘 可以直接识别

参数默认

闪存型号

由于第一次 以前没搞过
可能是闪存型号选错了
开卡过程 几秒就出错了 出错内容没有截图
BAD 报错25

进BIOS 识别型号 变成SM2246XT  容量 1500多G
再次插上 系统识别出错了
无法初始化

软件无法识别了
尝试短接JP1 也不行

这盘还能搞吗
是不是报废了

网友A:
还有下文吗?从来没拆过固态。

网友B:
格式化中途不能断电或拔出,否则坏fladh片(硬!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下文吗?从来没拆过固态。

没有下文了 上来请教高手的
不会搞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格式化中途不能断电或拔出,否则坏fladh片(硬!坏)。

没有断电 识别正常的
肯能是参数选的不对
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B:
你说的斩钉截铁,那我就没的话说了。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斩钉截铁,那我就没的话说了。祝你好运。

本来就是折腾看看的
不行 就算了吧

网友D:
这个软件值得研究一下看起来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值得研究一下看起来挺不错

看起来 简单
也很复杂
数码之家论坛 搞固态硬盘的 专业

网友:
固态起死回生了

网友:
没有
估计是被搞的报废了
没发弄了
上来请教高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高手知道什么问题吗?没异响。

师傅说
这样的情况 是固件问题
或者加密问题

网友F: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ss456er12004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为什么要灌水呢
感觉没这必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固件问题怎么刷?新手在学习中。

网上说 知道何时的软件
正确短接识别
选对参数
就可以开成功

网友G:
这种flash建议还是别用了,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flash建议还是别用了,换掉吧

属于黑片吧
这样的 杂牌固态硬盘 都用这个
搞搞看的
这是客户换下的

网友:
顶下,期待高手来解决666666666666666666

ss456er12004 -2 感觉这样没意思

网友:
顶起,围观一下!期待高手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下文了 上来请教高手的
不会搞了啊

没按之前修电源的开场套路啊...有点小失望

网友H:
短接rom啊   应该就是你说的J1  先短接  然后接电脑上   scan  然后再放开短接的。一直短接会开不了卡的

网友H:
而且别用默认参数 要先点一下Auto 识别闪存的型号。然后再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短接rom啊   应该就是你说的J1  先短接  然后接电脑上   scan  然后再放开短接的。一直短接会开不了卡的

试过了 不行呢
不知道是不是 操作方法不对
之前不价也可以认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而且别用默认参数 要先点一下Auto 识别闪存的型号。然后再开卡

新手 这个不熟悉操作的
搞坏了
还好 找到代理商 来回运费保质保回来个

网友(点评):
硬盘是黑片 开坏了

网友(2018-01-06):
主控2246XT的?下面这个 有工具。不过我不会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8627-1-1.html

网友:
想请教一下高手  这样开卡如果成功了 硬盘里面的数据还在吗?还是等于量产了  什么数据都没有了?

网友:
把存储芯片拆了 然后装到U盘检测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个人才呀 ,多谢分享。。。

网友:
有问题的都可以回复吗  我这里有个硬盘去回复过 没回复出来

网友:
固态的维修都还在摸索当中吧!加油!

网友:
拆机的f

网友(2018-02-11):
自己的修修还可以

网友:
得乐在我们商场卖的是最便宜的。不过修好了还可以继续用一阵子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还卡在第一步 量产程序找不到硬盘

网友:
值得研究研究,期待高手继续,,,,,

网友:
这种山寨的盘的固态,都是打磨片,有时短接的位置不一样,你短接的位置是不是对的啊。短接闪存试试,有量产工具基本能修好,修好耐不耐用先不说了,除非你手气不好把主控给搞坏了。。

网友:
学习到了。。。。没折腾过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