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主板禁用板载内存的方法

楼主(2017-10-07):
华硕笔记本主板禁用板载内存的方法

首先打开点位图

找到主板识别信号信号PCBID1、PCBID2、PCBID3、PCBID4

每个ID信号一般都有连接两个电阻,一个电阻连接到地或接+3VSUS,另一个电阻的位置为空。

我们只需要把每个ID信号都保持为高电平就好了

例如PCBID1信号,原本是通过10K欧姆电阻连接到地的,设定为PCBID1="0"

那么可以把它这个电阻拆下来,并将其挪到+3VSUS的那端

如果PCBID的电阻已经是连接到+3VSUS,那就不要动它了

最后检查PCBID1、PCBID2、PCBID3、PCBID4上的所有电阻是否都连接到+3VSUS,保持这些ID信号都为高电平,即:1,1,1,1

网友:
都保持为高电平即可,学习了。但是哪里去找点位图呢?看来得多发贴赚分啊

网友A:
有的板子需要移动DIMM_SEL0 DIMM_SEL1 DIMM_SEL2 这几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板子需要移动DIMM_SEL0 DIMM_SEL1 DIMM_SEL2 这几个电阻

遇到过这个DIMM-sel信号的

网友:
属于概括的说明 并不是都是高就可以屏蔽板载内存的 还有也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是这个信号的v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华硕主板都是高的话就可以屏蔽吧,有些还是不可以吧

网友:
这种方法 学习了     收藏

网友(2018-10-05):
这个应当都可以屏蔽大部分的华硕的了

网友:
不是全都这样吧

网友:
可以这么试试,但是不是所有都是这样

网友:
有些机型可以,以前有一台试过不行!!!!!

网友:
关键还是要有点位图,如果没有图,也只有哭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