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X555L 不插充电器显示正在充电

楼主(2017-10-07):
接客户X555L 不插充电器显示正在充电,插上充电器也没有点电量上长。
EC 108脚 AC_IN_OC 电源接入信号被拉低,但是整个AC_IN_OC所连接的原件都已经更换过,包括PQ8006,PQ8810.上拉电阻。没次换过就能正常一段时间 几个小时 到一两天。
就是没办法彻底解决,正常时候AC_IN_OC 是3.2V  不行时只有0.9V左右.EC 跟充电IC也换过 BIOS也刷过.
  求大神支招。

网友A:
都换过的话就是板层漏电了,把线路割断飞线,要不就试试把上拉电阻换小。

网友B:
直接改2个电阻从适配器接口分压为3.3V,用电阻计算器算一下,上拉电阻最好是300K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2个电阻从适配器接口分压为3.3V,用电阻计算器算一下,上拉电阻最好是300K以上,

这个问题好像是排阻坏了引起的很多,不触发,ACIN_OC不正常引起

网友:
AC_IN_OC#这个插适配器为低,P_CHG_ACOK_R_10查查这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换过的话就是板层漏电了,把线路割断飞线,要不就试试把上拉电阻换小。

我都觉得是板层漏电,现在已经割断 飞线,测试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觉得是板层漏电,现在已经割断 飞线,测试中

楼主怎么样,如何了?

网友:
AC_IN_OC#这个插适配器为低,P_CHG_ACOK_R_10查查这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样,如何了?

昨天下午 飞线 到现在一整天了 ,还是正常的

网友:
直接改2个电阻从适配器接口分压为3.3V,用电阻计算器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下午 飞线 到现在一整天了 ,还是正常的

那看来还是板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