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联想s410的进。。。。 电流0.25左右

楼主(2017-10-07):
如题,电流0.25左右,然后没有显卡供电,bios刷过。然后很多人说加焊cpu。
我就想问问,怎么加焊 呀。  完全 吹化cpu 很容易死翘翘呀。  还是说只是 加焊到 快融化的时候就  停止呢 ,
  美腿镇楼

补充内容 (2018-2-13 15:59):
2018年2月13日16:00:25,这个机器最后没有修好,还给客户了。加焊了cpu  时亮时不亮, 也不确定是不是cpu的问题,希望有高手能修好,

网友:
那只有看下                      过内存没有了额

网友:
     将就看吧  排版搞错了   还可以,不错的东西,楼主牛牛牛

网友:
0.25A 电压出来玩没有哦? 大哥

网友:
                这个楼镇的不错

网友:
加焊CPU座子吗?????我之前用过用助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B:
镇楼图以后可以不用发的       建议你的板子多查查不要别人说加焊就加焊……

网友:
有点新啊                                     7代的   ?

网友:
把我都搞射了 !!!   先加焊不行换啊

网友:
没有短路就加焊 加焊不行重植 重植不行就换··啪啪的换··不信不好··

网友:
查查供电是不是全都出来了,不能上来就干cpu。

网友C:
先跟客户报风险。加焊不能就得换。要不陪个CPU你想想做几台才回来。

网友:
吹吹看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镇楼图以后可以不用发的       建议你的板子多查查不要别人说加焊就加焊……

我已经查了很多了。没查到哪里有问题,。查论坛这个电流不下三个都说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跟客户报风险。加焊不能就得换。要不陪个CPU你想想做几台才回来。

报风险是必须的。要不然赔了夫人又折兵    的话不是亏大了

网友:
供电有没有全出来啊?先但清楚了在说CPU的事吧。。

网友:
这个板如果该查的都确定了,不出独显电压 一个是BIOS ,一个是做CPU BGA 修过很多了,其他的地方少见

网友:
S410 貌似是4代CPU 板载的吧,不知道复位出了没有?刷BIOS 不行, 就刷个9012资料 看看呗

网友:
0.25A的电流不应该先刷BIOS吧··应该测下全部电压吧,这么少的电流,CPU电压出来没有啊!

网友:
特上传个BIOS 你试试

LENOVO S410 216-0856050 A321P 亮机快ME.zip

网友:
查查时序吧,看看哪个信号没有,0.25应该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有大神遇到过吗 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这种不能太高啊。 也不能动。 一般240就差不多了。  在搞可能就挂了

网友:
这个腿还真是很诱人啊,现实中的美女啊

网友:
bios有刷过没    刷过的话看看cpu复位出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过内存等工作条件,再判断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真心镇住了。。。请问后来修好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