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15(V星870-SG45) VER:1.0开机不显到键盘鼠标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7-10-07):
主板:MS-7715   VER1.0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

拿到主板检查外观无明显问题,通电试机不跑码,按电压,时针,复位。先测内存供电无,这么快就找到问题了,芯片UP6103,1脚供电正常,无输出先换芯片,内存供电正常了,诊断卡开始跑码,以为检了便宜,不料代码卡住0C不动了,重启一次还是一样。现在就想是不是卡外设什么的,加焊IO还是一样,正在想什么问题时突然发现屏幕亮,代码也变成了2A。再重启一次还是卡0C,现在盯着代码看,大概过了15s左右代码过了显示2A屏幕也亮了,接下来重点来了,屏幕亮想进BIOS看一下发现键盘没有反应,键盘灯不亮。修到这里也证明0C代码是卡外设键盘,再将鼠标插上也一样。严格讲是卡PS接口设备。
接下来检查PS2接口4脚供电0V,打数据及时针阻值正常,应该就是无供电引起的。先飞一个5V到键盘4脚,开机不卡代码了正常了,飞线难看。在我们的大迅维找到了这个板子图纸,找到图纸里面的PS2供电为U21控制,1脚5V,4脚EN3.3V,7/8脚无输出,芯片坏。经更换此芯片此板修复成功。

网友A:
这两个都是V星的通病,第一个芯片要换,第二个都是直连。

网友B:
可以,你这修的很细节,我估计就歇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是V星的通病,第一个芯片要换,第二个都是直连。

可以直连1、8脚,我是想着能换就换好,还是好看一些。话说这个小8脚在几个电容中间有点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你这修的很细节,我估计就歇菜了

修主板这些就是一些细节,加上有图纸好点。没有图纸就要跑线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连1、8脚,我是想着能换就换好,还是好看一些。话说这个小8脚在几个电容中间有点不好换。

风枪吹下,然后,用细铜丝直连就行。

网友:
这是V星的通病了!捡钱的节奏呀!

网友D:
内存供电芯片坏,无内存供电,PS2接口无供电,接口供电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芯片坏,无内存供电,PS2接口无供电,接口供电芯片坏

是的,我问了客户之前PS2键盘鼠标就不能用了,客户用了USB键盘鼠标。这次顺便一起修好了。

网友:
没5V吧————飞线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MSI的板子比叫多见…………——。

网友:
V星主板PS2接口无供电,换PS2接口供电芯片

网友E:
这个是V星的通病了,直接连接也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V星的通病了,直接连接也可以的

可以飞线解决,直接电源接口5V飞到ps2接口也可以。我还是觉得原路修复好点。

网友F: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谢谢轩辕大神的鼓励,多向你们大神级别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轩辕大神的鼓励,多向你们大神级别学习。

客气的,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原创好帖子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飞线解决,直接电源接口5V飞到ps2接口也可以。我还是觉得原路修复好点。

如果是有芯片的话像你那样修最好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好东西 下次碰到这种问题就直接秒杀

网友:
通病!!!拆掉管子!!!1脚跟8脚接起来!!!!!!!!!!

网友:
小5脚6脚之类的IC最容易积尘,V星的板子比华硕技嘉的耐用程度低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666,如果是我就歇菜了,我肯定想不到会卡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