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打印机共享所遇到的问题(请教贴)

楼主(2017-10-07):
各位同行大哥们好,小弟今天在客户那边调试打印机共享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故障我已经用其他办法解决)为了下一次遇到这类问题能快速解决特发帖请教下各位。
网络环境:电信光纤到交换机---------路由器(普通家用-TP-Link)--------交换机(办公室-5口桌面百兆交换机)

操作过程:首先他们计算机名相同都是admin-PC,工作组相同,系统都是Win7 64位,网络位置不同(一个工作网络,一个公用网络),其他常规的设置项我都看了一眼,他们IP没固定的;首先因为IP没固定我也不想通过IP链接打印机,先常规开主机共享,需要链接共享打印机的主机我把计算机名改成不相同,网络位置改成一样,各种调试就是看不到局域网内的机器,后来用局域网共享工具后能看到自己,但是看不到局域网内的其他设备,然后用(\\计算名)能进共享主机也看到了对应的打印机,连接上能正常打印了。

我就想请教下,为啥在网络里看不到其他局域网设备,是服务还是那个策略没配置好的问题吗?先谢谢各位了。

补充:共享主机能看到局域网内的其他机器,但是有一台需要链接共享打印机的机器看不到其他局域网内的设备。

网友A:
告诉你吧,你把猫后面的交换机,和路由器换个顺序就一下子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吧,你把猫后面的交换机,和路由器换个顺序就一下子都出来了

首先很感谢您能回复,虽然有点不太理解您说的,我只需要他办公室那个5口交换机所在的几台机器能看到就好了。

网友B:
一般打印机共享,只需要开启GUEST用户。和网络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协议。一般都能共享打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打印机共享,只需要开启GUEST用户。和网络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协议。一般都能共享打印了

Guest访客账户开启的,协议貌似只有一些过于精简的Ghost系统才需要自己安装;现在打印机虽然能链接上了,但是网络里怎么看不到局域网设备,是那里没配置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