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请问这个pm8005是供给哪里的?

楼主(2017-10-07):
是给cpu的吗?为什么测不到通往cpu的电容。小米6的板   。拆掉pm8005,对地还是1欧,求老大告之,这个ic的作用,有pdf更好

网友A:
不像cpu供电,像灯控ic或者屏供电

网友B:
没有图纸,说的不一定准,只做参考,是直接给CPU_U8OO主麦克模块供电的.它本身是U602电源IC.希望对你有帮 助.

网友C:
这是什么手机啊?是不是拆屏蔽罩弄的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像cpu供电,像灯控ic或者屏供电

确定不是灯控显示,我怀疑是核心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说的不一定准,只做参考,是直接给CPU_U8OO主麦克模块供电的.它本身是U602电源IC.希望对你有帮 助.

我把高通835摘下了,确实通往cpu bga焊点,阻值一欧,应该不是短路,可不可能是ad540核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手机啊?是不是拆屏蔽罩弄的短路了

小米6,标准版,我拿到手就没有屏罩,进水,按开机无反应电流0.006,已经修出上电180跳250毫安,又跳180反复间隔20秒。排除短路.,应该是u这边少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高通835摘下了,确实通往cpu bga焊点,阻值一欧,应该不是短路,可不可能是ad540核显供电

应该不是GPU供电,根据信号名称推断只有一个简单框图还,没法传,只能说一下信号了,输入信号名称是PMIC_SPMI(是由主电源U600),输出信号名是SPMS(直接到CPU),所以推断是给CPU外设模块供电或是天关信号.至于短没短,还是微短把信号拉低了就不好说了,只能说两端是通的.你可以测下输入 输出端电压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没图纸细咬慢绞,早日修复,给个过程

网友C:
我手头有一块好的小米6板子 需要什么数据我可以帮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有一块好的小米6板子 需要什么数据我可以帮测量

帮我测量pmi8998左上这个电感阻值。有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