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感后端这个波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10-07):
CPU供电电感后端这个波形是什么问题

网友:
指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个高手高手下

网友:
这个波形看起来有点奇怪哦!

网友:
这个波形不正常,很奇怪,没有见过,希望示波器高手可以帮你

网友A:
楼主也应该量MOS管的控制脚,如果正常就是标准的方形波,我感觉上面的波形应该是正常的,刚通电时波纹较大,随着电感电容起作用,就迅速平缓,但如果完全成了一条直线,那就是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应该量MOS管的控制脚,如果正常就是标准的方形波,我感觉上面的波形应该是正常的,刚通电时波纹较大 ...

楼主说了是CPU供电电感后端的波形。

网友:
解决了  电阻问题‘有一项供电工作不正常,上图

网友:
华硕R3E么?看版型感觉很像,因为我修过好几张华硕R3E都是后背从电源管理芯片的BOOT电阻或者12V供电电阻损坏。

网友:
电阻问题‘有一项供电工作不正常
12v?

网友:
R3E   以前修过2个不跑马的,都是专用芯片坏

网友:
我先以为是电容不良呢,看来多玩波波了

网友:
是上管控制G级到VCORE之间的电阻?

网友:
10欧姆和2.2欧姆的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