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3不触发

楼主(2017-10-07):
ASUS P5G41T-M LX3不触发。。。。待机3.3V正常开机针3.3V也正常。。。查IO条件32脚只有1.78V连到822排阻一边1.78V一边4.89V...直接换822电压正常...触发跑码亮机

网友:
厉害了大师,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A:
我怎么修华硕的就没遇到822坏的呢?  还是我修的少

网友:
822这个问题我都遇得很小,可能是我没有发现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修华硕的就没遇到822坏的呢?  还是我修的少

是很多,有的电阻不坏,加焊膏加焊就行。华硕的还有个通病就IO到绿线断线。

网友B:
LZ能告知这个32PIN是什么信号脚吗 ,给个点位截图多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能告知这个32PIN是什么信号脚吗 ,给个点位截图多直观

这个32PIN是PSON

网友:
822排阻变质拉低PSON电压导致不触发,华硕主板还是822排阻的问题多。。。。

网友:
又是822排阻,华硕的822排阻坏的最多了

网友:
这是典型的华硕822排阻问题。

网友:
亲手学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
要感谢这个华硕822问题,华硕G41是822高发主板之一

网友:
又是送钱的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