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老问题

楼主(2017-10-07):
一块GA-G31(不要问我为什么还修这古董)啥都正常,就是关机自动重启,强制关机可以。上论坛看看有前辈说网络唤醒打开了,关掉涛声依旧。拆网卡涛声依旧。换IO涛声依旧。后来仔细看BIOS有个选项好像是响铃唤醒打开了,关掉再试,可以关机了。。。可是声卡并无什么异常啊。。。看声卡引脚定义也没看出哪个是响铃唤醒相关信号。。。主板好是好了,就怕电池没电之后又会这样。

网友:
查IO,看看有没有跟网卡有关的信号..看看网卡附近有没有网络唤醒的电路,一个三极管之类的..

网友:
何不刷个bios试试?    ·
字数字数

网友:
联想的主板遇到的多,都是关了这一项就行,N多时间后再来,再收费。

网友:
查查bios电路是否有零件不稳定。

网友:
响铃唤醒被打开了引起技嘉主板关机自动重启,响铃唤醒信号RI#不是在声卡芯片里

网友:
关了这个就可以啦,不行的话就刷一下BIOS程序

网友A:
BIOS里说的响铃不一定指的就是声卡,应该是RI#(RING IN)信号。这个信号很古老了,老早以前的计算机,上网并不是用传统的网卡,比如以前的810主板,或者更早的440BX主板,根本就不会有网卡RJ45接口。那个时候上网,用电话线到猫,然后猫再到传统的COM口,也就是串口。以前的56K拨号上网应该有影响吧。而这个RI信号,就是用来提示连接正常,如果主板有SPEK扬声器,那么会有滴滴提示音,代表拨号正常,可以正常上网。这个信号的高低电平,会决定南桥的工作状态,而高低电平的取决于COM口芯片的工作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有的主板,无关软关机,拆掉COM口芯片之后,就恢复了正常,这里面可能是这个COM口影响了IO芯片,也有可能就是影响了RI信号导致南桥状态不正常。同理,BIOS里面设置出了问题,也会造成此类情况。但默认情况下,此信号应该是关闭不设为作用,毕竟在G31年代,COM口56K拨号上网就已经成为古董级别的活。

网友(点评):
师傅讲解的清楚明白!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里说的响铃不一定指的就是声卡,应该是RI#(RING IN)信号。这个信号很古老了,老早以前的计算机,上网 ...

大神就是大神,心服口服外加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就是大神,心服口服外加佩服

过奖了,这其实没什么在里面,只是知道的人很少了。如果经常修845芯片组的工控主板,应该是有点印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里说的响铃不一定指的就是声卡,应该是RI#(RING IN)信号。这个信号很古老了,老早以前的计算机,上网 ...

原来如此,谢谢大侠。不过这块板的BIOS(已刷最新版)响铃唤醒默认是开启的,真是奇葩。

网友:
版主好厉害,真没想到原来的时候COM口还有这种功能。学习了

网友: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谢谢大侠。不过这块板的BIOS(已刷最新版)响铃唤醒默认是开启的,真是奇葩。

奇葩也没办法,发现问题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