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LY REV3.1开机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7-10-07):
1、板号K43LY,REV3.1,触发跑码电流到1.1A,无显示。键盘可控制重启,大小写切换。2、该板独显主供电,显存供电正常,GPU_RST#电压正常
3、刷BIOS,故障一样一样。
4、显卡时钟竟然没有电压
5、查一查显卡背面的小电感,这个没有电压
6、Q9124的G级无电压,D级1.8V
7、G级相连R9131前端有+12VS,
8、Q8701的G级电压0V,
9、Q8701连带R9131一同换掉,开机电流到1.36A,Q9124的S转换出1.8V,显卡晶振出完美时钟------修复结束。

小结:别忘了各个小电压的检查,以免走弯路。

(想把图片放在各小项的位置,还不会编辑)

网友:
看来真的是要查查条件,要不然干显卡了。

网友:
换我的话,先换一下显卡再说

网友:
细心有技术,就是能出好货。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  楼主吧                     点位图分享下

网友:
维修还是要靠理论仔细分析,楼主厉害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A:
华硕的机子出了名难修,楼主高手。。。。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详细,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机子出了名难修,楼主高手。。。。

期间的维修过程也是走了弯路的,分享就是希望同行少走弯路

网友:
往往就是细节没有注意,把问题扩大化了。

网友:
论坛上我搜了一下,这款主板跟我一样故障的基本都没有给出解决方法,所以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种毛病考的就是细心啊 ,,,,,,,赞一个

网友:
分析得仔细   学习了,,,,,,,,,,,,,,,,,,,,

网友:
刚注册进来看看刷经验,就是有讨厌的字数,本来想法发帖转经验,可是竟然没发帖的权限!

网友B:
还好这个没有走弯路干显卡,要不就走弯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好这个没有走弯路干显卡,要不就走弯路了

不好意思,AMD的看到就整,还真的又是加焊又是换显卡,结果方向错了。

网友:
换做我    就是显卡一顿加压

网友:
  这种现象    这种显卡   半数以上的人都会显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AMD的看到就整,还真的又是加焊又是换显卡,结果方向错了。

的却是AMD的显卡和桥都容易坏

网友:
一般都是先干显卡。不行再查条件。毕竟虚焊的概率要更大

网友:
从事维修工作,总希望技术更新的慢一点,然而事与愿违,每天坐在维修台前,总是有种在奔跑的感觉,不断的查资料。还是搞售后幸福,不缺资料,不缺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