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开机无显示 电流有跳变 非显卡问题

楼主(2017-10-07):
联想Y470 板号:LA-6881P 独显
故障现象:触发电流哟跳变 停在1.2左右,感觉应该到显卡了,外接也无显示。
按常理加焊显卡无果,开始测量屏线接口各电压,发现PIN21,22,23+LCDVDD_CONN无电压,
此电压是有+3VS经Q68转换而来,Q68是有Q69控制的,待机实测Q68的G极有5V,Q68是P管所以截止,此时没有产生+LCDVDD_CONN电压,
开机后Q69收到PCH-ENVDD信号后Q69导通,把Q68的G极拉低才产生+LCDVDD_CONN电压,实测Q68的Q极没有被拉低,
测量PCH-ENVDD信号有3.3V电压,而Q69没有导通。这就是故障点。Q69没有导通。
没有找到Q69的管子,直接把Q69的1脚和三脚短接,开机OK!!!!
写的不好!多多包涵!!!

网友:
Q69用普通的NPN管也可以代换吧

网友A:
这种短接会闪白屏不,,好方法,零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短接会闪白屏不,,好方法,零成本

和正常一样 不闪白屏!!!!!!

网友:
这种三极管,很多仁宝主板都在使用。

网友:
找到故障点,修好就行了,如果对自己要求高点就仔细查查电路图

网友:
宝贵经验 感谢分享,, 小白学习中,,

网友:
楼主,你这样搞,会不会出现返修呢

网友:
场效应管损坏导致的 和芯片虚焊  板子 本身有无人为物理损坏等等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可以这样,谢谢楼主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B:
这个是通病吧,这机器屏线接口容易短路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显示应该是暗屏。屏背面手电筒照一下就知道了。直接接上应该会开机先白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吧,这机器屏线接口容易短路

通病不是那个电容短路吗

网友:
找对地方了,只要能弄好就行,不要换了

网友:
这个故障是不是属于通病呀??好像这个位置特别容易进水!

网友:
技术很好。。。。。。。。。。。。。

网友:
这情况不是外接该显示吗??还是说要进了系统切换才显?

网友:
这机器都修了N台了  一抹一样问题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不错 不错 路过学习了

网友:
正常情况感觉应该会是恢屏吧。。因为就算没有供3.3的供电但背亮应该是开起了的吧。。看楼主写的两个都没出来。如果你在修供供电之前外接也没显的话可能之前的显卡也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