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工程线模式读不出来IMEI,检测到基带CPU和小字库的电压正常求解?

楼主(2017-10-08):
工程线模式读不出来IMEI,检测到基带CPU和小字库的电压正常,是扳机板,套件没问题,检测不到射频有供电,没有把功放焊接,是什么问题呢?请各路大侠指点,还有那个八脚的ic后两点已经短接,

网友:
请各位看看有啥不对的,请指出!!

网友:
基带是不是8824的??8824的基带字库只能写一次串号

网友A:
基带右边的两个电子开关必须安装到位,S1,S2,安装不到位读不出串号,也写不了,基带边上的电感,电压为1.2V,1.8V,如果1.2V变成1.3,或者1.4V,就是基带字库没装好,或者中频IC没装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带右边的两个电子开关必须安装到位,S1,S2,安装不到位读不出串号,也写不了,基带边上的电感,电压为1. ...

现在这两个电感都没有电压,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两个电感都没有电压,不知怎么回事

这个基带CPU自带电源模块,没电说明基带没装好,要么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