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78L战警版不过内存维修小修一列 高手略过

楼主(2017-10-08):
接修一台同行机器,故障说是不开机。拆机取出主板 清理灰尘 简单测一下各电感对地阻值没问题  插小喇叭(个人习惯) 诊断卡 喇叭报警3长两短 诊断卡显示d4  测内存供电1.65v正常 测236spd  0v不想跑线 飞线到电源3.3 v 开机正常

网友:
捡钱故障,没有SPD3.3V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A:
这个故障大部分人都是飞线来修的,很少人去跑线。这个SPD供电容易断线,找到断线处补线会不会好点。

网友:
最喜欢这种问题,五分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大部分人都是飞线来修的,很少人去跑线。这个SPD供电容易断线,找到断线处补线会不会好点。

这个得看情况,有些SPD烧断之后,会导致各种上拉不正常,单独飞到SPD不能解决,找到补线处才好。

网友:
遇到过这个情况,有明显的烧断痕迹,补上完工,运气

网友:
内存3.3V供电断线经常修是我最喜欢修的一种故障。

网友:
也修到过这种,那次是直接烧断了线,补上就好了,看了下版主的回复,下次还是直接找找烧断处,毕竟如果飞线不能修复,就陷入自己挖的坑里了。

网友:
SPD供电线断线也是捡钱的故障了

网友:
捡钱的板子 下次给你一片桥空焊 时好 时坏 不过内存

网友:
很多主板的spd都喜欢断线

网友:
这属于最好修的故障了吧,基本就是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