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H-MAGELLAN-H67-UATX 2.00无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7-10-08):
       HP台式机主板 这个月连续接到两台这样的主机 问题都是无CPU供电 供电芯片是NCP6151  现在我把主板换了  留下来大伙讨论下该什么去修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不要那么麻烦啦!修好还可以继续换米额  图纸找不到耶  就算修不好 现在这个主板卖废品也值40元一片呀!

网友:
这个板子没CPU供电一定就是通病吗?2台机器不能说明什么。造成CPU供电丢失的原因数不胜数。

网友:
很多CPU供电如果一点没有,查一下供电芯片EN开启脚,VCC,有无电压。如果都正常再卖了不迟

网友:
查一下这里

网友:
请问这是何指示呢?有点不懂你意思 能带点字吗?

网友:
通病?                             这么有把握 啊

网友:
。。。。我还是感觉思天版主说的有道理,两台机器不能说是通病

网友:
仔细查一下CPU供电的几个工作条件,导致不出CPU供电有很多原因

网友:
要会看电路才能修呀,,,VCC ,EN  ,..

网友(2017-12-21):
我手上也一块但是不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