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收费合适?

楼主(2017-10-08):
32对A1943 C5200东芝管
12000UF  *24滤波
环牛直径比我的115C长2CM
功放重量超100斤
故障是没声音,怎么收费好?

网友:
问题是你找到原因没 有?得花多少成本,然后想赚多少再加上去就行了啊

网友:
几乎零成本。。。。。。。。。。。。。。。。。。

网友:
能通电,没声音,学校用的.............

网友:
那要看被修理的物品值多少钱  很多时候收费和维修成本没有关系。

网友:
修功放一般都是300起步,看楼主心情了,越多越好

网友:
500起步   少了对不起这么好的功放  100斤  什么概念啊

网友:
这个还得比较同等参数的新功放的价格,即使是公家的太贵也会选择换的

网友A:
我比较关心楼主的放大镜多少钱买的,能不能发的链接。

网友:
主要看机器新的什么价位。 贵的话。就多要点。单位的话就更好了。 贵一半也会秀。

网友:
我觉得按市场价合适,不高也不低,当然啦,看你个人怎么定的价位了,双击,双击,哈哈

网友:
对比全新价格,给个恒定就行。比如全新2000的设备,要个400-500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关心楼主的放大镜多少钱买的,能不能发的链接。

放大镜是宝光的1004,一百多,带LED灯

网友:
机器的 40%收费,都这么算的。收个  1K 吧,还要带票的,还要保修的

网友:
应该收800到1200左右带3个月保。

网友:
收个25%-30%还是可以的太多了有可能生意没的做了。

网友:
今天刚刚帮朋友修好一台跟你一样的,故障是不通电,原因是热敏电阻坏了 ,欢乐就好了,结果手工费都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