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6sp电量低于10%手机会卡有没大神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2017-10-08):
6s-6sp电量低于10%手机会卡有没大神知道哪里问题,换电池故障依旧。

网友:
CPU自动降频了,充电就好了,和主板没有关系

网友:
没想通为嘛要一直%10以下用么。   20%就受不了的路过

网友:
这个不仅仅苹果,现在很多手机电量不足之后就会进入省电模式,屏幕亮度变低,CPU工作频率下降。

网友:
这说明手机保护电路起作用了,正常吧

网友:
这是正常情况,电量低,自动进入省点模式!

网友A:
是客户拿来的机器吗?那有点尴尬了。

网友:
                 没电了                   充电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 会不会是USB充电?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问题,检查电池有问题降频了,10系统的三星U居多

网友:
电池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30%卡的,多换几个电池试试。。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吧

网友:
这是苹果系统自己的问题,和手机硬件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如果漏电的话 电池电量低带不动负载  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猜测

网友:
的确是电池问题,我换到第5个不会了,然后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客户拿来的机器吗?那有点尴尬了。

是的,电池换到第5个好了,是电池问题,但不懂为什么,客户有强迫症。

网友:
下个软件测频率换电池解决。。。。。。。。。。。。。。。。。。。。。

网友:
再换一下电池  不行回复一下  再不行刷一下机

网友:
貌似调了省电模式手机会卡,可以看一下

网友:
首先系统肯定更新了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过换电池的确可以解决。但是旧电池还可以给老系统用,但是不会再出现卡机的情况的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吧,我新买来的时候就有这问题,一直用也没发现什么不对!

网友B:
还换到第五个? 我想请问这五个 你要如何让他快速降到10%以下  客户等两天吗?

网友:
感谢分享收藏学习了感谢分享收藏学习了

网友:
我是没有耐心给客人换五个电池,第二个不行就不怀疑电池问题了,我觉得还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换到第五个? 我想请问这五个 你要如何让他快速降到10%以下  客户等两天吗?

电池电量并没有多高,播放视频耗到电量低于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