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说说

楼主(2017-10-08):
修主板先测主板供电。检测供电啊!按时序跑一下,
时序是先测啥?后测啥呢?
大家说说被

网友:
其实我都不会 这个得慢慢学吧

网友:
前排,有没有给个板凳。。。。。。。

网友:
时序,听名字就知道  时间顺序嘛    说白了就是 启动过程      和先测后测没关系    知道时序之后 在看到故障的时候 就能根据时序判断出大概的故障范围   之后在去测

网友:
这些理论 报个迅维远程班听听.............

网友:
时序啊。。。其实不同的板子时序还是会有点区别的,简单来说差不多就是。。。。首先,从待机电路开始,然后就是按开关咯。发送开机信号给IO。IO给桥。桥发出S3给IO。IO发出PSON拉低绿色线。然后ATX发出各路的供电,IO收到ATXPWROK信号会给桥一个PWROK。桥就开始发出时钟,然后发出两个信号给CPU,CPU收到后会发出VID请求给VRM,VRM收到会给CPU适合的供电,最后VRM会发出一个VRMPG信号转成SYS信号给桥,然后桥发出复位信号咯。

网友:
你这样问  咋告诉你呢  要说的一大堆  你还是系统的学一下吧

网友:
这个属于维修时序了 建议你找资料系统的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