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880T D3 V15无CPU和总线供电,也没有电路图,求助!

楼主(2017-10-08):
七彩虹C.A880T D3 V15无CPU和总线供电,也没有电路图,请问各位前辈该如何查和修,谢谢了

网友:
查看有没有3V5V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测一下  供电芯片的条件   如果是缺开启   那就直接 干桥吧

网友:
我这也有一篇这样的主板 ,我的是开机都正常 ,带短接复位开关 再跑马

网友A:
AMD主板上电时序,先出内存,在出VDDA2.5,然后才是CPU供电,你先把前面2个供电测量下,看看是否正常,然后对照CPU电源管理芯片,看看是什么型号,搜搜PDF,找找EN开启信号等这些。

网友:
先修总线电压,总线电压起来后,在修CPU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主板上电时序,先出内存,在出VDDA2.5,然后才是CPU供电,你先把前面2个供电测量下,看看是否正常,然后 ...

多谢兄弟的帮助,我查查看,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amd先出CPU供电,再出总线供电。要按照时序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兄弟的帮助,我查查看,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

不要动不动就想着桥   先查供电  VDDA2.5  然后CPU供电

网友D:
哥,你的内存供电正常吗?内存槽都黑了,感觉你的主板问题出在内存供电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兄弟的帮助,我查查看,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

桥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你的内存供电正常吗?内存槽都黑了,感觉你的主板问题出在内存供电上面。。

内存供电我查了1.5V正常的呀,不知道vdda2.5v在哪里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动不动就想着桥   先查供电  VDDA2.5  然后CPU供电

弱弱的问一句,vdda2.5v在哪里查呀,大哥

网友B:
兄弟我查了迅维的书,vdda_25是ATX_pwrok经过一个电阻开启一个5脚芯片,然后输出vdda_25,但是我不知带这个5脚芯片在哪,你能告诉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查了迅维的书,vdda_25是ATX_pwrok经过一个电阻开启一个5脚芯片,然后输出vdda_25,但是我不知带这 ...

板子不是我造的,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不会修主板,那么就送给会修的人修。迅维教的是思路,并不是该主板的维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vdda2.5v在哪里查呀,大哥

呵呵,cpu座附近的1117,查一下。VD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