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保护隔离现象

楼主(2017-10-08):
如题  该机型号ACER  4735Z   单用电池正常   单用适配器正常
就是用适配器+电池,一开始也能正常,但过40多秒,适配器电源开始切换成电池供电。明明是在插着电源,但系统显示电池供电。量主板隔离电路确实,19V被断开,在用电池供电。此时拔掉电源接头,再插上又恢复适配器供电,但过几十秒又切换成电池供电。  充电IC  BQ24751A,已换,IO已换,BIOS已刷。没用。切换成电池时,EC发出ACOFF为高,控制了切换。改机主板有NEC大电容,但我没怀疑它,因为此时没开机,只是待机充电状态下,无故切换成电池的故障,应该与NEC大电容没干系吧。
坛子里也有类似机型通病,也无解决,望高手指点。

网友:
查EC和充电反馈信号,还有就是看看充电芯片的充电条件

网友:
现在把   ACOFF信号强制拉低   过几十秒后还是  切换到电池供电,感觉是充电IC充到一定时间,发生了保护强制切换到电池供电

网友:
适配器考率过没

网友:
隔离管子,软击穿,全换

网友A:
电源和电池同时插上等主板自己切换到 电池模式,电源不动,拔掉电池,现在开始按不过隔离修  祝你好运 怀疑是充电芯片 适配器检测 电阻有问题,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电池同时插上等主板自己切换到 电池模式,电源不动,拔掉电池,现在开始按不过隔离修  祝你好运 怀疑 ...

你说的均已换过   无效  现在是2个方向
一个是电池SMB信息给出了切换供电的信号、
一个是充电IC电路出了问题   引起充电电路保护切换了供电

网友:
刚又把充电IC所有信号都量了一遍    发现BQ24751A在充电时   24脚 REGN有5.9伏电压    没充电则没有电压    不知正常不

网友:
再不行  刷个BIOS 呗,

网友:
把保护隔离管全部换,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一套全换的就好了

网友:
已开始就换了   涛声依旧    还是一样

网友:
今天把电池也换了   还是不行    急啊 感觉是一充电就会出现以上现象   不充电没事
急啊    都搞了半个月了    。。。。。期待高手   一招毙命
感觉是哪个小电阻或小电容惹的祸,可就是揪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