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97 le r2.0不触发

楼主(2017-10-08):
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 我拆开后加焊南桥 亮了 拿走后第2天又拿过说不开机了 结果一看是不跑吗 谁有好的bios分享一下我试试
华硕

网友:
cpu 供电正常 其他桥供电内存都正常

网友:
测测BIOS的1脚在上电过程当中有无片选信号。

网友:
淘宝 一大把 随便花点钱买个 吧

网友:
然后再把你买的BIOS分享 出来谢谢

网友:
同意思天版主的意见,如果连片选都没有,刷BIOS 有什么用呢

网友:
华硕M5A的桥坏的多啊。。。。。。。。。。。。。

网友:
过来看看,楼主辛苦了,初学··只能一点一点去学校

网友:
加焊桥不可靠,可惜我又不会植桥,也许楼主南桥旁的小元件坏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lter%5Bforum%5D=239
试一下这里的吧

网友:
不像BIOS的问题,恐怕刷了bios也没啥效果.

网友:
应该桥坏的可能性大,,,,,,,因为加焊了都好了。。。。

网友:
换了新桥好了 过了一天有不行了换了晶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