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VIVO X7红灯一直亮不开机

楼主(2017-10-08):
求大师给点思路 谢谢~~~~~~~~~~~~~~~~~~~~~~

月饼 -20 发错版块!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主板 问题            我以前有个手机 也这样

网友:
楼主乱裸发,没有测电流吗,先看看电流再做判断

网友:
先拆开测电池电压,然后在看看开机电流

网友:
先插充电器看看。电池,显示屏,再电源夹起看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