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1 h61h2-lm3 主板无集显供电 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显

楼主(2017-10-08):
(无正文)

网友:
附bios

H61H2-LM3 R1.1.rar

网友A:
下载备用了 我手上一台有BIOS密码H61H2-LM5 刷了了好几个都不亮 不知仁兄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备用了 我手上一台有BIOS密码H61H2-LM5 刷了了好几个都不亮 不知仁兄有没有

以前做的亮机备份

_lenovo-IH61MA V1.0板背H61H2-LM5 V1.0亮机备份.zip

网友:
联想这主板很多都是BIOS有问题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其实一开始就应该刷个BIOS来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主板碰到过几个 基本都是BIOS有问题

网友:
感谢大佬 刷上去就亮了 还没有密码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最好是先刷一下 BIOS程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