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开机不上电,后又出现上电保护

楼主(2017-10-08):
今天收到一块技嘉h61主板,出发不上电,按照维修流程,先检查跳帽,测量电池电压,电池只有0.15v更换后,开机后又出现,风扇一转就保护,求图纸

网友:
H61好多 程序有问题 的 先刷个官网的程序试试吧

网友:
连具体型号都没说出来,怎么给找图纸?

网友:
应该发个具体型号才能帮到你,H6有好多款的

网友:
本人赞成刷BIOS

网友:
本人赞成刷BIOS ,具体是什么型号还能说啊 ??

网友:
什么型号的啊大哥,技嘉h61也分很多种啊,实在不行自己先查查供电啊

网友:
这种板子  转下停的话  有几种可能  一是缺电压  二是BIOS出错   三是不过内存  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