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异响,

楼主(2017-10-08):
显卡核心芯片异响,加电后有异响,核心供电显存供电都有,请问下是不是核心挂了。
芯片
显卡

网友:
核心会响?你要说电感响倒是有可能。

网友:
怎么响,这么真没遇到过,,,,,,,,,

网友:
hexin黑心 响 还有毛的 搞头了,报废了

网友:
没挂也差不多了,

网友:
、显卡核心响???没有遇到过 ……

网友:
电感或MOS响吧,核心会响?那不成核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