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星R468 大电容是多少规格的呢

楼主(2017-10-08):
三星R468 大电容是多少规格的呢
三星

网友:
6个330小电容吧

网友:
并6个330电容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4个330

网友:
我是用三个330电容代换的
看CPU的,功率大就再加一个

网友:
一般都是6个电容合适,,,,,,,,,,,,,,,

网友:
是要用6个330的电容并联一起装是最佳。

网友:
6个330或者470都可以

网友:
一般就330啊 4个就够用 6个我没那个技术和时间

网友:
如果有位置就多上些,更稳定,哈哈

网友:
并6个330电容就行了 并6个330电容就行了

网友:
4个330的也可以 装6个的话会比较稳定

网友:
一般使用6个330普通的电容就可以啦

网友:
6个330小电容吧 。。 。。。。。。。。。。。

网友:
一般4个330就可以正常了,NEC的地方正好能放下

网友:
33来4个就好了

网友:
4个330 的也可以 我试过没问题的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我都是并4个330、、、、、、、、、、、、、、、、、、、、、、

网友:
二楼说得对,直接用6个330得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之前都是换成4个330的,方便,好焊接

网友:
6个太大

网友:
4个470就ok...............................

网友:
6个330的或者4个470的      少一个也没事

网友:
晕哟  回答的都不一样

网友:
改470  4个就行啊或者是330  6个.......................

网友:
我平常并4个330电容就行,我平常并4个330电容就行,

网友:
不需要并太多,  4个电容就足够了

网友:
4个就可以了   我换过很多了 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