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 SY-A85XM-RL 主板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7-10-08):
梅捷主板: A85XM-RL
故障现象:不显示
维修过程,用万用表测试各个部件的电源供电正常,测试PCE16 槽上的复位信号,没有!
AMD的主板,CPU供电正常后,CPU供电好的信号发给桥到CPU的供电转换管,产生上拉电压后才有好信号发给南桥,没有图纸,盲修了硬着头皮测试发现CPU风扇旁边,图标的排阻接旁边的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是0.8V,上拉电压是3.3伏,换掉103的排阻,开机正常了。

网友A:
按照时序来修,确实比盲修强的多呵呵呵

网友:
看来楼主基本工扎实  我新手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刚学到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来修,确实比盲修强的多呵呵呵

按时序一步一步走  准没错

网友:
跑线跑到这里?上拉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跑线功夫也是了得。

网友:
楼主厉害了,没有图纸是怎么跑到排阻的,是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