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代基带发热...待机漏电180

楼主(2017-10-08):
哪位师傅能说明一下  供电电压输出 是多少脚
看了原理图
学识有点浅薄 不知道这个点 这个英文 有没有电压输出 或者输入,大概发烫的位置也在这个点

网友:
但是 这个点 是直通 主电源的  也没有对地电容

网友:
基带发热,功能信号 都正常,飞行模式也耗电 180毫安,哪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高难度,功能都正常就不好查了

网友:
好像和USB 有关的,,,看到USB   呵呵

网友:
电源到基带的USB供电检测 电源到基带的USB供电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