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33能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7-10-08):
谁知道这个芯片能用什么代换? 知道类似的提醒下.谢谢.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只能是帮顶一下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帮顶!!!

网友:
出1.5V的 原值代换吧

网友:
没见过,,冷门的。。。原装代换。。。。

网友:
UP0104P可以替代

网友:
谢谢. 这个芯片 是联想 IM81M上的.产生1.5V电压

网友A:
最好原代,别去搞其他的 真的 我吃过很过这个亏了 不如等快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原代,别去搞其他的 真的 我吃过很过这个亏了 不如等快递

确实,能原值代换最好原值代换。毕竟电气设计最符合。

网友:
建议使用原型号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