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炫龙Shlneon

楼主(2017-10-08):
开机不触发没有任何反应,1.05v对地短路,南桥发烫,南桥是R17D,手上只有R17E代换上去开机ok

网友A:
这个主板 版号 是什么, 那家工厂代工的啊? 我修过一台是电容短路,想找下版号都找不到。。奶奶 的

网友B:
这个机型,南桥坏的超级多哦

网友:
这个笔记本 触摸板 位置 被什么烫的

网友:
这个桥 互相代换 有些是不支持M,2固态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 版号 是什么, 那家工厂代工的啊? 我修过一台是电容短路,想找下版号都找不到。。奶奶 的

我是找了半天没找到板号,我是看到后盖写shlneon查了是炫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型,南桥坏的超级多哦

神舟这种桥的坏很多,而且换后都是开机慢